自学开关电源电路,请老师指正, 同阶位的同学大家一起进步哈

楼主(2013-08-21):
1交流输入整流滤波回路,一开始怎么也弄不太明白这四个桥的电流是怎么走的,后来自己画了一下终于明白了,现在借用网上的图片说明,也算是温习一下学到的东西。

由于输入的电流是交流电,那么就有一个方向交替的现象,如果忽略了这个就整不明白这个图了,假如正半周时电流输入为上正下负,那么红色线就表示正半周时电流流经二极管的路线,电流通过电灯H后,先流经右上的二极管然后再流向VS再流经左下的二极管回到电源的负极;当负半周到来时就是下正上负,蓝色线就为负半周的路线图,先流经右下的二极管再流向VS再流经左上的二极管回到电源的负极,现在看明白了吧,充分利用的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让每个二极管都起到了作用。
       再回到第一个图中,下半部分的C5,L1,L2C6组成了交流滤波电路,这部分电路是滤除电网当中的高于50HZ的高次波。其中L1和L2是两个绕制方向相反,匝数相同的线圈,所以在它们上面的能量相互抵消,就相当于是两条导线。
       再看下半部分的右侧两个电容器,C7容量较小,是滤除高频信号的,C8容量较大,是滤除低频信号 的。它们合作可以得到比较平稳的直流电压输出给后级电路。其中全桥附近的四个电容器的作用其一是防止二极管在开关闭合瞬间产生多余的斜波次波,二是防止在开关闭合瞬间对四个二极管造成损坏,因为这C7C8两个电容是直接跨接在零线和火线之间的,在刚通电瞬间相当于导线,很容易烧损四个全桥二极管。

网友:
2、红线部分是开关电源的主电源回路,这个我感觉没什么可说的,上面的电感是为后极电路的耦合作准备(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3、红线部分是启动电路,R1R2R3R4为启动电阻

4、红色部分是正反馈电路。目的是加大开关管的基极电流,使开管关的导能程度加大,从而使L3中储存更多的能量以加大后极电路的耦合输出。下面的L4的电感电动势的方向与L3相同。

网友:
5、脉完调整电路。主要功能是通过控制VT2的导通程度对VT1的基极电流进行控制,从而控制VT1的导通程度,进而调整L1中的电压高低。

网友:
6、三极管保护电路。这部分电路也包括右上部的尖峰吸收回路。如果三极管损坏重点查这部分电路。

7、过压保护电路。作用是当输入电压过高时,L3和L4中的电压都会增高,从而使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使VT2导通程度变大,从而使VT1的基极电流减小,减低VT1的导通程度,从而控制L1的电压而减低后级电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
“因为这C7C8两个电容是直接跨接在零线和火线之间的,在刚通电瞬间相当于导线,很容易烧损四个全桥二极管”,楼主,如果C7C8两个电容是直接跨接在零线和火线之间,你能不能被炸死?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说话太狠咯。什么jb斑竹哟。
大LZ意思应该是,接市电瞬间,会给大电容充电,全桥会流过大电流,容易损坏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很多电源是有交流部分并电容的

网友A:
呃,不是太明白,视频里的老师这么讲的。版主指正啊。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就是因为有不理解的地方所以发此贴,连学习带求指正。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这是基本电路,前级基本都一样,设计好点的加电容电阻,设计不是很好的就是少了电容电阻,直接一根保险,加那些电阻电容也就是防止浪涌电流,防止干扰,反正也就那些作用,我们维修只要知道大致的原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不是太明白,视频里的老师这么讲的。版主指正啊。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就是因为有不理解的地方所以发 ...

楼主,我是这样分析的,如你所说C8接在L、N之间,根据电容的容抗公式:

频率的单位为Hz,电容的为F,如一个220uF电容的容抗为约14.5Ω,你应该知道这时的电流可达到10几个A。而你那个电路里有开关没保险(图太小,我没找到),不爆才怪。

网友:
LZ得清楚,交流过了二极管整流之后就是直流电了,虽然还有大的波动,但,方向没变化了,已经是直流电了。直流电过电容器有电流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

OK

网友:
所民在格桥以前接有电感,桥上经常跨接电容来起到保护呀

网友B:
补充一下我计算的条件是在220VAC,50Hz交流市电情况下。
另外,“一是防止二极管在开关闭合瞬间产生多余的斜波次波,二是防止在开关闭合瞬间对四个二极管造成损坏”,前半句防止的不止是在开关闭合瞬间,工作时的都防止;后半句是明显错误的,这四个电容没有这样的功能,滤波电容C8工作瞬间理想状态下是短路的,这时电流无限大(浪涌电流),的确会对二极管形成冲击(实际上C8既是电容,又有电阻和电感成分,二极管、共模抑制线圈也不可能是理想的,所以流过的电流虽然大,但有限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加入浪涌抑制电阻,最常见的是用负温度系数的PTC电阻,也有用可控硅+电阻或继电器+电阻的。

网友(点评):
第二句也是对的,闭合瞬间流过二极管电流比较大,所以并联电容可以有效防止这问题。

网友(点评):
第二句没错!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从网上看来的解释,还是自己领悟的。如果是网上的教程这么说,那这人明显是伪教师;如果是自悟,……。嗯,还是看看中职或高职的教材吧,那里面这么明显的错误是不敢犯的。

网友:
“一般 电源火线输入处接有保险进行 电压保护的”,小明,那个保险是过流保护的,没你说的功用。另外现在那个空气开关都是几十A的,在我说的情况下未必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我计算的条件是在220VAC,50Hz交流市电情况下。
另外,“一是防止二极管在开关闭合瞬间产生多余的 ...

的确,这个教程后面确实加入了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
接着昨天的来,

看完后面讲解之后总结了一下,其实都是间接的控制VT1的基极电流大小进而控制集电极电流实现对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电压控制。
现在感觉比较难掌握的就是电路图和实物的对照与统一了。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教我们这种小白。对着板子跑线路还是对着板子画图?

网友:
wchj5120,你也去看看中职或高职的教材吧,对你大有好处,别像小明一样

网友:
大版主先别急,这里主要是讲电源电路的原理,可能这个电路是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的东西学完了,才能知道你所说的意思,也许后面还有章节讲到你说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