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条高低压开启的新解决方案(绝对原创)

楼主(2013-08-21):
大家以前遇到过这种的问题吧,大部分都是高压开启灯管的,但是有些外国货非要低压开启。。
怎么办,有人提供过电路,不过俺觉得太麻烦了,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案。。已经简单测试过了呀
主角登场

对,就是一个门电路,这个型号是DM7406,P4主板上拆下来的。查了下参数,1脚输入,2脚输出,很简单的反向输出,超级适合改这种东西,并且旧板上拆的,零成本。7脚接地,14脚5V供电。OK,接上电源板试一下。

地和5V接好,输出脚直接接万能表,手持输入脚分别触5V供电和地,分别输出0V和3.5V,直接OK。通电有5分钟左右,芯片无发热,虽然没有实践,但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哈哈,这个好象是绝对原创的。

舍本逐末,用三极管做反相器几年前普及了。 另外,那不叫“高压开启”,是高电平或低电平开启。
你好好想想三极管反相简单还是门电路。

网友:
目前完全看不懂,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用低电平能开启高压板,所以装了个反相器,三极管搭一个也可以!

网友:
可以的这个方法

网友:
有必要搞得那么麻烦吗?反向不就是一个三极管的事?

网友A:
低电平开启很好改的啊,你这样有点麻烦,在主板上拆个跟三极管一样大小的mos管,驱动板来的高电平接g级,s级接地,d级接高压板开启,不是更简单吗,或者照你的方法上个358就行了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开关三极管改也可以!

网友C:
个人不太懂呀,不过我觉得,当G极为高电平时,DS极导通,D极低电平,当G极低电平的时候,D极还是低电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开启很好改的啊,你这样有点麻烦,在主板上拆个跟三极管一样大小的mos管,驱动板来的高电平接g级,s级 ...

那样的话,是不是高压就是常开启了?

网友:
三极管做下电平转换就好了啊搞这么麻烦

网友:
真的是完全看不懂,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个人不太懂呀,不过我觉得,当G极为高电平时,DS极导通,D极低电平,当G极低电平的时候,D极还是低电平吧 ...

大哥,是高电平啊,因为如果你用mos管的话d极必须接上拉电压,因为mos管是开漏性的,用三极管是一样的,b极接电阻一端,电阻一端接驱动板送来的开启,三极管c极接电阻一端,电阻一端接5v,,e极接地,这里所用电阻103,102,472,都行,这你应该能明白我所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开关三极管改也可以!

这个方法,我用过,可以实现

网友:
小白来听听

网友:
三极管反相简单多了。

网友:
用三极管反相我都嫌麻烦。在驱动板上已有反相器,顺着ON线往前找,把线头焊接在前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开启很好改的啊,你这样有点麻烦,在主板上拆个跟三极管一样大小的mos管,驱动板来的高电平接g级,s级 ...

嗯  我也是这么接的!只是还要接一个电阻的!要不然就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是高电平啊,因为如果你用mos管的话d极必须接上拉电压,因为mos管是开漏性的,用三极管是一样的,b ...

嗯  有的EC就是瞬间的高电平开启,按键到EC有这么一个电路

网友: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三极管搞定

网友:
晕呀。这么多方法,以前我怎么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