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备几个电源板,宝上一看基本都是一体四灯,这样的板子不能点双灯显示器吧

楼主(2013-08-21):
如题,一体四灯,确实挺好,但有些显示器是双灯。 是买只双灯的还是可以把四灯的改一下?

另外,有的显示器还不是标准的12v 5v电压 ......

网友:
如果担心四灯或者二灯的问题你就直接拿2灯的,反正四灯的也可以接2条就可以了

网友A:
哦,还真没想过,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还真没想过,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暗?

也暗不到哪里去的

网友:
维修要学会变通 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