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1440 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3-08-21):
DELL VOSTRO1440 开机能亮机,大概1分钟之内会掉电
掉电时电流在1.2A,风扇转速最高
拆机后装机偶尔会点不亮,点不亮时报警8声!!
给显卡加热后不能点亮机子,只能等冷机的时候开机,每次都能亮
测CPU供电正常无异变,U是I3 380
没有找到电路图,只能盲目的亮了下电压
刷了南桥BIOS和EC BIOS没有效果
求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大侠都睡了吗?来个人回答下,老三你来

网友:
掉电后看下是否能立马再开,不行可能就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干北桥吧,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不亮的时候有报警的声音,嘀嘀嘀声,北桥问题

网友:
搞定了说下哦

网友:
路过,学习了,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8声报警,是检测不到屏幕,或者排线坏。找个14的LED屏试一下,然后再考虑北桥或者显卡,一般就这点事

网友:
我这有台报警2声。1.2A  马上掉到0.9A

网友:
点不亮是小事,做个北桥就行了,关键是做了还是开机还没进系统就掉电,进PE也一样,掉电了马上还能开。我现在给客户订板子了。

网友:
给我接到的一台1440一样的现象一样,南桥换了bios刷啦,一样不定时掉电。掉电后无待机,等个办小时待机又出来啦(绝对不是温度高掉电),在开机几秒就掉电。要是放个一两天,能用2小时。无语啊。

网友:
把CPU的滤波电容加大点,再加4个330UF看一下!!!CPU供电不足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