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暗屏!

楼主(2013-08-2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22寸LED 的    暗屏故障,开机背光一点都不亮,拆开后把连接条插拔了下问题解决,明天准备考机一天,这种问题还会再犯吗?就怕收了钱后治标不治本啊!到时候又坏了麻烦!

网友:
如果是接触问题肯难说的,拷机过关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先检查一下是否有明显的故障   这种问题不应该这么简单  搞不好返修的几率是很大的

网友A:
我也是怕在继续返修啊,没发现明显故障,不好判断啊,估计灯条应该没问题,有问题也可能出在升压部分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怕在继续返修啊,没发现明显故障,不好判断啊,估计灯条应该没问题,有问题也可能出在升压部分上吧 ...

那你最好先试机几天  要是好使了在给客户吧  返修就返修吧  现把银子挣到手再说  到时候返修故障应该还明显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收银子拿回来用 就可以了

网友:
升压IC的问题,时好时坏。最好更换通用条,或换升压IC

网友:
今天试了一天  没发现啥问题  明天再试试,先把银子弄到手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