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521P秒杀一例

楼主(2013-08-21):
      同行拿来光板,ACER机器,不知具体型号,故障现像触发掉电,测量待机电压正常。 第一感觉缺电压掉电。按地序图查各个电压,

查到+5VS电压没有。追图。如下

测量D极电压5V,测G极电压没有。发现电阻R239一端电压正常,一端无,果断换之,200K电阻。触发亮机。修复成功。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以此做为同行参考。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牛

网友(点评):
肯定如此

网友A:
请问楼主缺电压掉电和短路保护掉电应该如何区分?

网友:
见证秒杀       还是基础扎实

网友:
不过还是得有图啊,没图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的仁宝的板,只要后面有短路,会点火不成功的。

谢谢!点火不成功是否是适配器电压过不了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C:
问一下,在待机的情况下+5VS电压要出来吗?还是要开机时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楼主     这里的故障 其实可以从 R239有电压的一端  直接飞线到U24 G级 导通这个场管的 不过这样不 ...

你看图纸,后面有一个Q29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拉低这个电压的,如果跟+VSB间不加电阻直联,那么保护时,会导致+VSB直接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在待机的情况下+5VS电压要出来吗?还是要开机时才出来?

开机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缺电压掉电和短路保护掉电应该如何区分?

却电压掉电再次按开关能开启,保护掉电就不能在次开启。需要从插。

网友:
思路 清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