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大概价位!

楼主(2013-08-21):
大家维修液晶一般都收多少钱呢?针对个人客户,
换灯管,改高压,改驱动,修电源,换电容,换按键,插拔屏线啥的各多少呢?(个人客户)

网友:
越贵 越好
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你所维修的 故障 你不能跟客户实话实说吧 比如 插拔了屏线就好了 你不能跟客户说插拔一下就好了 那样怎么收费 当然 把故障说的深一点 客户也会觉得你厉害 至于价位吗 我们这里都是在100——150左右 主要是看地方 还有客户的接受价位

网友:
我这小地方 一般不问什么问题都是100-150 什么问题都差不多一样价 屏坏了 不修

网友:
我这边一般也是100左右

网友:
我也一般都是100以上,插屏线有时候都要100多,黑吧 呵呵,

网友:
 暴力的 行业

网友:
多少不是问题.问题是客户能接受.1000也不贵

网友:
是啊主要还是看情况来定的,我们这就收不上价格,一般接同行比较多,在30元左右唉,个人的话还好些,一般100多都能接受

网友:
我这里从不修,不是我不会修,好些问题都是能修好的。都是换,你要修好了收30 50,客户还说你赚了不少,干脆直接换,高压板有问题就换,80元。电源板有问题也换,100元,高压电源一体板,150元客户看是换的新的,肯掏钱。我碰到好些这样的客户。被逼的。。换下来的配件再修,哈哈

网友:
都是直接换,这样省很多事,把换下来的修修还能再换,一本万利,呵呵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