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5修不出独立显卡供电 (HM55独立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3-08-21):
机器:宏基4745  I5   AIT独立显卡
拆开二修机器,上家两个BIOS都刷过了,故障现象能触发,电流上到0.8A不动了。
测量全板供电,除显卡的1V,跟显卡核心供电没出来外。 ,1.05,1.5,1.8V,  cpu供电都出来了。包括CPU复位已经出来了
显卡供电依靠—dGPU_VRON,跟dGPU_PWR_EN#这两个信号来开启的。
重点来了:*(个人理解)那两个信号HM55桥里面的GPIO部分,也就是说桥要读到桥下面BIOS的资料和自身一些条件满足后就会发出dGPU_VRON,跟dGPU_PWR_EN#.
曾经人为在后面造出显卡供电,电流从0.8A跳到1.1A。 板子依然不跑马。  我想这板子问题就出在这两个信号里面,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测量那里。无从下手,               难道自己又要当桥工,干完桥不行换板谁给我指条明路啊

网友:
有的是桥供电正常后,就出来了有的是复位后才有
请参考置顶帖子我发的一个统计。

网友:
我遇到过DELL6420没有CPU集成的显卡供电  后来是刷BIOS好的
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确定这两个信号的话就先搞桥试试喽

网友A:
请问置顶的贴子在哪个版权里啊。我在原创经验置顶这没看到啊??

网友:
做个桥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置顶的贴子在哪个版权里啊。我在原创经验置顶这没看到啊??

笔记本维修版块~

网友:
55的桥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显卡供电这块和显卡本身。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2020-02-28):
怀疑这 怀疑那 有这时间不如三板斧 早就出结果了  纠结这么多干嘛 给自己找不痛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