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ATX芯片的两个振荡脚有没有起振

楼主(2013-08-21):
电源有待机电压,但短接绿黑时不启动。
多试几次后,仔细听到电源芯片附近有啪的很轻微的声音。

由于不知道是芯片坏,还是其它坏,所以想测两个振荡脚是否起振,不知道如何测??
交流电档或直流档?一般数字到多少?

网友:
建议你去学一下

网友:
示波器的不要说,太贵,买不起。

网友:
买示波器还不如买PWM芯片呢,10多块钱买几十个,这样多划算啊,你实在要测频率的话买个胜利带频率的万用表就是了

网友:
刚测振荡脚,发现一插上电,发现pwm芯片上的7和8脚,分别连在推动管的B极上,电压稳定的在1.8v左右,短接绿线黑线时,这两只脚的电压不变,咋回事?pwm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