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343S0542-A2芯片发烫问题

楼主(2013-08-21):
IPAD2颜色显示偏红偏暗一点 然后确定不是屏幕问题 就把主板上的内屏排线插口加焊了一下 用烙铁推的加焊·····没连锡 没连教的····然后开机发现343S0542-A2(苹果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很烫  并且开不了机了 之前可以开机 正常使用  其他地方没动过 就是加焊了一下插口座子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是带着电池状态下加焊的吧

网友:
没带电池 主板拆下来加焊的

网友:
不接屏,外接电源,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A:
IPAD电源芯片 发烫是正常的。我之前的IPAD3换电源芯片,颗机测试,电源芯片很烫,能正常开机,运行,一切都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不接触电池 直接连上数据线到电脑?不接屏幕测试的 那芯片很烫 第一次连接到电脑 貌似开机了 接的也有屏幕 不显示 芯片很烫 然后不接屏幕测试 貌似电脑上一提示发现新硬件 就没了 烫的自动保护了好像····
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 还是哪短路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电源芯片 发烫是正常的。我之前的IPAD3换电源芯片,颗机测试,电源芯片很烫,能正常开机,运行,一切都 ...

烫的开不到机了

网友:
太烫话就不正常,上次我也碰到个背光不亮的IPAD2,电源芯片很烫,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