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2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3-08-21):
这几天修到好几块华硕M2N68-AM的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开机2秒左右掉电,还有的诊断卡刚开始亮跑码就掉电。搞得头都大了,要是短路掉电还好修点,可偏偏不是。在论坛里面看了下,有很多都是说加焊桥,但是加焊过2片都不行。大家指导下啊!

网友A:
822  I/O 旁边的822

网友B:
有条件的话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重置一下就好了

重置什么啊?我这里什么设备都有,你说的是刷BIOS?还是放电COMS存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  I/O 旁边的822

822是啥啊大神?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排阻,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这个主板 外省接口为上方的话  在I/O 的左上角

网友:
这个只好自己去研究。 别人给你说的都不会是直接诶秒杀的地方、。

网友:
今天看了下那哥们说的822,是2个排阻,测量没有问题。8K多欧姆

网友C:
问题在HT_VLDT,在桥右边的两个822上面 ,哪个忘记了,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HT_VLDT,在桥右边的两个822上面 ,哪个忘记了,直接换了就好了

HT_VLDT是什么信号啊?怎么之前没有学过呢!

网友C:
总线1.2V电压经过2个三极管转变成高电压给桥,

网友:
这就是华硕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1.2V电压经过2个三极管转变成高电压给桥,

是电压还是信号啊?怎么转换的麻烦讲解下,呵呵!

网友:
好深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