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 t62series开机进系统画面死机

楼主(2013-08-21):
海尔笔记本 t62series开机进系统画面死机,用U盘能进PE,但一进BIOS就死机,硬盘确定是好的。原来故障是CPU核心供电不稳定,不上CPU出来1.5V,上CPU电压从0.几V慢慢掉到0V,一摸CPU上下管滤波电容都是烫的,后来把cpu/IC换了,故障解决。上电就出现开头这样的故障。不知哪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还在CPU供电这一块,用示波器测了下电感的波形,不是很直,把几个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是不定时死机

网友:
我这有台T6的,也是死机,拆开看到CPU后面是NEC大电容,(0D108)换了四个330的电容,触发就保护了,去网上订了一个同型号的,回来装上看结果。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死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