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拆了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3-08-22):
求助,一块V星的H61网卡坏了,拆掉之后插上MILI网卡,不显示哪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22 21:18):
有没有高手遇到啊

网友:
没拆之前正常? 估计是操作失误!

网友:
bios要禁掉集成网卡

网友:
估计是操作失误

网友:
你拆掉干什么(可能改变电路的电器特性),在CMOS屏蔽即可。

网友:
它把3.3SB待机拉低了,而且我后来找了个网卡上去也不行,型号差不多,COMS已经屏蔽过了。没搞好,让客户拿走了,今天又来了一块又是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
楼主的型号和的问题一样。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
拆掉后跑码不,档什么代码,很多主板拆掉网卡后不显示的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