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小修映美打印机一例!

楼主(2013-08-22):
昨日接手两台不能电的机器,一台映美的针式打印机,另一台三星的复印打印一体机,闲来无事,拆开搞了。
打开后看电路,觉得和ATX电源的PWM电路似曾相识,一看,保险烧了,赶紧的,找保险去。找了一大堆笔记本烂电源,硬没找到一个好的!没法,自己动手拆一个。拆下后就拿起板子看了看,想了想,烧保险,只有大电流才会有的事,在AC进口,完了,坏事了,开关管,全桥,都有可能一起烧了。唉,一个一个的测吧,最后确定故障: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烧了保险,这个打印机烧毁了:全桥、电解电容。一共三个元件。换装后测试输出+5V,电压出来了,装机测试,OK!

三星那个就不用说,差不多的问题,不过没有烧那么多元件。
打印机千万别搞,我一手的黑墨呀!!!!

我都不知道图片上传上来没有!

网友:
嗯,我也修改这样的打印机。惠普的激光打印机修的最多。

网友:
请教管理员,为什么明明发贴时加入上传了图片,但怎么显示不出来呢!?很疑惑啊!!!!!

网友:
都小小白了还转什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