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EPSON LQ300K 电源板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3-08-22):
客户送修一台EPSON LQ300K ,故障为打开打印机电源,面板指示灯不亮,打印头无动作。拆机检查,电源板故障,保险已熔断,场管k1603已击穿,更换上述两元件后,仍无电压输出。上电,检查大电容有300V左右电压,证明前部份稳压电路正常。再测场管栅极电压为零,该处电压由两个300K的电阻连接大电容正极供给,分析电路图,发现场管栅级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20K的电阻并联接地,检测该二极管,反现已击穿,所以导致栅极电压为零,场管不能正常工作,手头无该型号二极管,查看电路图,认为该二极管为一个保护作用,干脆去掉不要,上电电压输出正常,一路为35V,一路为9V,装上机器,机器正常工作,至此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