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保护(SG6105)

楼主(2013-08-22):
大水牛的电源,额定300W的,故障现象是能开机,上网看视频什么的没问题,玩游戏一段时间后保护断电。

本人准小白,修了几次了,低压侧电容都拆下来测了,5V、12V电容都换了,3.3V容量基本没有下降就没换,换过后有改善,开的时间长了一些,但玩了半个小时的穿越火线后又断电了,感觉象是热断电,这次拆开后,干脆把那个大PFC拆掉短接了,因为感觉他挡风,然后把风扇调速部分去掉让风扇保持最高速,再然后,高压侧有两个4.7U/50V的小电解,拆下测容量为2U左右,直接换成10U/50V了,然后前端有个热敏保护电阻,好像叫NTC吧,直接短接了。

这下子比较管用,玩了好长时间也没事,以为好了,正高兴呢,两小时后又断电了。

百思不得其解,还能是哪儿的原因呢?开机测在线电压5V有5.11,12V有11.82,应该算正常,12V电容原来好像是1000U+1000U(换过好几次记不清楚了),换成3300U+1500U,应该跟电容无关了吧?还有刚断电时,键盘灯还是亮着的,拔下电源线大约10秒后才灭,然后插上电源,开机瞬间保护,连试几次都这样,然后不管它了,等几分钟再插上电源线开机,又正常了,玩了一会没事,没时间做更长时间测试,应该是过一会儿热了之后又不行了。

还能是哪儿的原因呢?这个电源质量不错,不舍得换掉,而且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就是找不到原因,希望坛里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另外,电脑是AMD的640四核,显卡是GTS250,256位独立供电的,整机耗电比较大,试过额定275W的一进游戏肯定断电,这个电源也就是刚好能带起来,感觉象是带载能力轻微下降,同样的机器出现这种故障,一般是换低压侧电容解决,但这个不行,虽然管一点用但时间长了还是断电,找不出原因。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不错,不舍得换掉”??! “开机测在线电压5V有5.11,12V有11.82,应该算正常,12V电容原来好像是1000U+1000U”  ,这种是电源也能说算质量不错?额定300W的电源,峰值最少也应该有350W的,我拆过一长城的额定300W电源(最大值400W),里面的电容大都是3300UF的电容!! 这个缩水的破电源估计是12V的负荷过大(12V只有11.82V输出),12V的输出的复合二极管过热有轻微损坏引起的,建议楼主换成额定最少350W的电源才可能保持主机稳定运行,原来的电源可用在集显的主板上

网友:
功率不足造成的,换350的解决,你那4核电独立显卡估计的200多W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12V长时间工作在满载下,还是换个大一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