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的奇怪问题,大家过来看看!

楼主(2013-08-22):
手上有个东芝L600版号是QUANTA TE2D的本本,刚开始是喇叭有一个无声音,另一个音量特小而且还爆音,换了个喇叭发现没有声音了,目测发现是U20(CX20587)表面有个洞,更换U20后发现声卡驱动无法安装,后来在官网上下载了驱动后正常了,装机后有发现驱动出了问题,拆机后有重新加焊了U20无果,有装了个系统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客户要求用win7的系统,装了win7后发现插上耳机有声音,而且很正常,但是一拔掉耳机后任务栏的喇叭图标就变成了红色的叉,鼠标放上去提示是"未插入扬声器或耳机"
在插入耳机的时候SENSE_A也有跳变,而且系统已经发现插入耳机,U20的供电和时钟也都正常,但是唯独U20的7pin电压有点儿偏高,是1.9V

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换过声卡芯片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上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儿的问题!小生在此谢过!

网友:
7pin的FILT_1.8V在进入系统的时候就成了2.3V的电压了!退出系统又成了1.9V的电压,

网友:
耳机接口我拆掉了,为了排除是耳机接口的问题,拆掉后发现故障依旧,只要短接poart_A#就有声音,但是是耳机,断开后发现还是提示"未插入扬声器或耳机"

网友:
我认为还是插入检测的问题,可能这个信号没有插入耳机时变成了高阻状态。

网友A:
既然声卡烧了个洞了,有没有顺便检测下功放和声卡周边的小元件啊

网友:
没有插入耳机的时候就是高阻的状态,要不然"SENSE_A"就成了低电平了,那岂不是误认为是插入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声卡烧了个洞了,有没有顺便检测下功放和声卡周边的小元件啊

周边的小元件都看过了,这个声卡烧坏的原因是之前上家给人除尘的时候把喇叭线皮压烂造成喇叭短路而烧坏声卡芯片的!

网友:
朋友们,帮帮忙吧!我都快郁闷死了!客户催的紧,这边又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