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8-22):
华硕X88V无待机不触发,测3、5V电感,只有3.3伏,5V没出来,我可以考虑把5V电感后级挑起来去测5V的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吗?

网友:
在接电源的瞬间出现过0.01的待机电流

网友:
5V没出来,要测试,5V对地阻值,阻值不正常再挑起测前边还是后边不正常,还有芯片开启5V条件,要注意,要是动电感,只能挑起,不能拿下来,有方向的

网友:
先打值  有节点断开节点在测   值正常还是不输出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华硕有的待机是只有3.3 没有5v

网友:
3.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要是不正常,就要先排除短路。然后查3,5V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5V 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先测开机瞬间又没有5V  再查条件

网友:
这机待机有3没5不要绕进去了

网友:
5V没有出查5V对地值       正常就查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的话 就换芯片

网友A:
不知有没有人修过这机器,上面的师傅们都把我说糊涂了,有说5V待机下没有的,也有说有的,谁修过,能说一下吗,待机下有没有5V电压????期待LZ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3V5V是待机就有的,现在有3无5,如果RT8206不热,8成后级有短路,测阻值查吧

网友:
电路图,论坛上就有,自己去下
这机器再大的故障也好修,电路图上有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有没有人修过这机器,上面的师傅们都把我说糊涂了,有说5V待机下没有的,也有说有的,谁修过,能说一下 ...

肯定的告诉你,这机器待机是有5伏的

网友:
待机有没有5V 你看图纸上面啊,上面能看出来的,至于断开5V电感?那是烧鸡时用的,因为你断开,那5V肯定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对地阻值 一般 正常 在 几百 欧姆左右吧

几百欧是正常的、  3V 出来了   5V出不来  具体还是看图纸查  在这也说不清

网友C:
哎,哪里都有小明的出现和存在啊。楼主,你断开5V电感是不正确的,就算5V当时是有输出,你断开电感后是不可能出了。那么你现在的故障是出3V没有5V,你可以尝试更会5V的上下驱动MOS管,还是不行则考虑更换芯片吧。但是前提是要确保5V后级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哪里都有小明的出现和存在啊。楼主,你断开5V电感是不正确的,就算5V当时是有输出,你断开电感后是不可 ...

我新手来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新手来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

祝你好运306287461

网友:
这机器本身都只有3.3v待机的,5v是后面出来的,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