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玩游戏黑屏

楼主(2013-08-22):
玩DOTA单机版,进去不到十分钟就黑屏,但是还有声音。(下面有散热底座)
玩仙剑5,玩着也会黑屏,直接用鲁大师游戏检测发现显卡在76左右就会黑屏,最后把设置中的特效全改最小。
还是有黑屏发生,不过时间能用的长点。是放在床上用的,下面垫了2本书,灰尘刚清理过,加了散热膏的.
问下这个温度可以调节不?和电源管理设置成节能模式有影响没有?网上说用高性能。
清过灰后还没试过DOTA。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加铜片试一试。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没修过本本,只会搞台式机,吹不好就吹连锡了。

网友:
显卡的面比较大,

网友(2013-12-31):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2014-03-29):
最后是不是 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很好加焊的

网友(2014-04-30):
加焊后加块铜片

网友:
加焊.清灰.加铜片.上硅胶.可能就好了.楼主你还是去买个散热底座吧

网友(2014-09-03):
这机器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这款AMD垃圾玩意,就没有稳定的地方

网友:
撒热没问题.十有九是显卡芯片虚焊造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