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22):
海尔T628 滚动条过后正常应该显示桌面的,可是这个就灰屏没任何反映,进PE也是同样如此,硬盘拔掉了也是一样,我已经换过CPU  内存 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外接正常吗?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把所有外设拔掉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单板点一样的

网友:
你修好吗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进系统滚动条就灰屏,u盘启动也一样,
接机是二手机,维修过显卡,更换显卡,显示正常,发现usb不能用,网卡短路。
进系统滚动条后面灰屏,更换网卡南桥,但是进系统滚动条后面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