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3-08-22):
该电路简直太精简了。除了一只电源模块,似乎见不到别的元件。最近修过几台。发现这类电源有一个“通病”:坏的元件只有三个,F11保险丝;IC11电源模块;这第三个元件最不为人注意,即C12这只电解电容。其实它也是整个电源损坏的“元凶”。但说它是元凶,又有点冤枉,听我道来。      C12紧靠着电源模块的散热片安装,天长日久以后,其内部的电解液受热蒸发,逐步干涸。而C12从表面上看不出异常,在线测量也不短路。如果拆下,测其容量仅剩几微法,为原容量的十分之一了。电源模块原来取用的是平稳的电流,电容失容后,回路电流就有些波起浪涌了。这一下电源模块受不了了,击穿短路顺理成章。F11当然也臣从君命,一块玩完。C12的失容现象,暴露了该电源在结构布局上的不合理——电解电容不能紧靠散热片安装。这当然是设计者的疏忽。因此对使用几年以上的欧姆龙PLC,出现上电倒好似没通电的征象时,多
2  数是C12已失容,并由C12的失容, IC11模块和F11已经“寿终正寢”了。     IC11和F11的损坏,搭表笔一测便知,C12有时被忽略。换上好件后,一上电,不带载可能还行,一带载便听见“啪”的一声,你换上的好件又坏了。千万别抱怨供应商给你提供的是次品,而是你的检修功夫不到位呀。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同时,做些补充。
“电容失容后,回路电流就有些波起浪涌了”,不是浪涌,是纹波。
“而C12从表面上看不出异常,在线测量也不短路。如果拆下,测其容量仅剩几微法,为原容量的十分之一了”,有ESR表的话,可以在线直接测量,一般对电解电容的准确率还是很高的,但需要经验积累。
我认为电源中的电容容量变小后,往往会造成控制电路超调。

网友:
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经验不是一般人能总结出来的呀

网友:
请楼主出面说清楚这是你的原创吗?
如果不能合理解释,我会禁止你访问。

网友:
刚才看了楼主  plc海为电源板,四组电源都没输出 的那个帖子,我也有同感了。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

宇光 -4 多次在不同栏目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