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论坛里就没有一个飞利浦222E2维修的帖子呢。。。。

楼主(2013-08-22):
急需飞利浦222E2电源板上面的6脚供电管是什么型号。。原型号炸裂以看不清楚。。

网友A:
6脚电源管理芯片PWM_LD75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脚电源管理芯片PWM_LD7535

谢谢 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试下。。。

错了。 老哥  不似乎7535  我是指电源管6个引脚型号。。

网友:
不行直接换班,换不能也用表多少钱

网友C:
实在不行,用迅维的电源通用模块

网友D:
IC601的型号是:STR- W6262

网友:
你要是有下面的管理就动动手和基地的接线一样 液晶通用模块DM0465RE DM0565RE

网友:
好像是TOP258系列的!以前修过一台飞利浦22的用的就是TOP258,那台显示器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601的型号是:STR- W6262

不是这个型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用迅维的电源通用模块

谢谢了。 已经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