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飞利浦222E2电源板上面的6脚供电管是什么型号。。原型号炸裂以看不清楚。。

楼主(2013-08-22):
急需飞利浦222E2电源板上面的6脚供电管是什么型号。。原型号炸裂以看不清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81064&extra=

网友A:
呵呵  咱们互相帮助吧    你能不能把  你的 MCU资料 拷贝给我、、我的本来是通电的  MCU 拆下来了放一夜 就不通电了
管子 上面有三排   第一排  S  T  R   第二排WG262 第三排0608p

网友:
楼主 看到回复我。。。。 6脚管子 上面有三排   第一排  S  T  R   第二排WG262 第三排0608p

网友:
你说的型号不对的。。。我之前我看到过型号 不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咱们互相帮助吧    你能不能把  你的 MCU资料 拷贝给我、、我的本来是通电的  MCU 拆下来了放一夜 就 ...

对不住了哥们。 。我鄙视这样的行为。。数据可以免费给你 。。我也不需要任何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住了哥们。 。我鄙视这样的行为。。数据可以免费给你 。。我也不需要任何条件。。

我有必要么。。。我都无语 我要骗你 还要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的 给你一个个的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住了哥们。 。我鄙视这样的行为。。数据可以免费给你 。。我也不需要任何条件。。

你再看看 6楼的哥们 不也是说STR-W6262吗

网友:
难道楼主的不是要的不是另一个帖发图所显示的的那个板。请楼主对比下。
这个是你另一发帖上图:      下面 是我看到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