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笔记本LED屏改电脑显示器方法

楼主(2013-08-22):
这块屏怎么改显示器用求思路方法

网友: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淘宝有卖套件的啊!

网友:
换屏线,加驱动板 ,按键板, 再加一个外置电源  还有升压板

网友:
屏线+驱动板+电源

网友:
可以留着这个屏 有笔记本碎屏的直接换上不是更好

网友:
这么犀利啊

网友:
谢谢 LCD屏加高压板 led屏加升压板是吧 其他的没有区别对吗

网友:
搞那么复杂搞毛啊,真是吃了饭闲着啊

网友:
你这屏要是好的你随便可以换个19的显示器 屏幕大不说还免得你折腾了

网友:
屏线多了LED背光的接线,升压板要与屏的几组LED套上,驱动板用通用的,要看多少位再刷程序,其它就好办了,估计没有实操经验你很难成功的

网友:
买一条通用的屏线,在买一块通用驱动板,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驱动板  140的升压板在屏上   141的加升压板 跟高压板一样

网友:
现在的LED屏升压板是集成在屏电路板上的,只要驱动板,按键板,外加12V电源,然后是一条屏线,升压线也是和屏线一起的网上有的买的,我现在就在用LED改装显示器的

网友:
我的是LCD的  改了一个,买了一个 通用的驱动板(带线的) 和一个高压板 和一个12V的电源  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家里自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