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代换疑问

楼主(2013-08-22):
纺织机里的电源板110V输入变12V的开关管K2045能用K2645代换吗,K2045是600V、6A、35W的2SK1404, k2141, 2SK2101, 2SK2118能代换。2645的是K2645:600V,1.2Ω,9A,50W。不知道这个1.2Ω是指的什么。有人知道吗?因为是特殊机器没敢直接代换

网友:
2045这个管很多,你去电脑店里买个坏电源,要品牌的,里面就有。

网友:
可以的   这应该是管子的内阻

网友:
这个1.2欧就是DS极的内阻,但这是在一定的电压和电流值下的一个参数!

网友:
可以代换,K2645的负载电流可以去到9A比K2045要大一点

网友:
可以代换的K2645会比2045还会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找换的!

网友:
K2645完全可以带换,主要还要查其他东西有没有烧掉,要不装上K2645还是要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