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怪问题

楼主(2013-08-22):
    这张三星的板子搞了好久没有搞好  能正常加电但是不显示,我去掉CPU电流都能跑到0.728 ,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二级电压测量都出来了,平台复位也有了3.3V正常的,我装上CPUD的时候电流跑的0.98就不动了,也没有看见明显的跳变,SMB总线正常3.3V,不能准确判断故障,所以没有怎么动板子。 现在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了 ,求哪位老师傅指点思路  感激不尽

网友:
能够说详细一点儿吗?你没有去掉CPU的时候电流到多少,你修过什么地方,你上CPU会不会掉电,现在呢!

网友:
楼主写的也太简单了吧,这样的描述让神来也给不了你维修思路

网友:
对,就你单独的这样描述,神也帮不了你,你说清楚故障啊

网友:
什么问题呀,我也有片。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有信号。加焊过显存,接个显卡,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BIOS,北桥问题

网友:
很显然显卡,但是这个显卡不好做,板子很容易变形

网友:
我也刚刚遇见这个问题加焊显卡好一下就不行了郁闷呀

网友:
我修到这样的果断3板斧,之后就不管了

网友:
不够详细呀,不装内存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LZ要不刷个Boi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