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响声

楼主(2013-08-22):
我的160G硬盘上网时有响声是什么问题请大师指导

网友A:
大多是盘片坏了丢了,,,

网友:
硬盘商一般给我们保几年?希捷保一年,西数保三年,迈拓现在保几年我不知道了。应该不会超过三年。所以,硬盘超过三年还能用的话就算赚了

网友B:
硬盘坏掉了呗  你去下个扫硬盘的软件 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如果在保修期的话可以去保

网友C:
是否是吱吱的声音?
HD检查健康图,MHDD可以检测坏道。

网友D:
其实老硬盘,一般声音都会比新的硬盘响,这是必然的事,另外,要听下那声音是否是磁头的碰撞声,如果只是一般轻微的“嗒嗒”声,使用过程又未见其它异常的话,就先用吧,如果是有蓝屏,死机现象,建议先用MHDD类的检查硬盘软件查一下,看是有坏道,及时做好资料备份,同意3楼的说法,硬盘使用超过3年,就算是赚了。

网友:
就是上网才有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老硬盘,一般声音都会比新的硬盘响,这是必然的事,另外,要听下那声音是否是磁头的碰撞声,如果只是一 ...

我这个是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掉了呗  你去下个扫硬盘的软件 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如果在保修期的话可以去保

老硬盘沒法去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盘片坏了丢了,,,

硬盘灯亮的时侯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吱吱的声音?
HD检查健康图,MHDD可以检测坏道。

我试试看.........

网友:
难道有坏道?

网友(2014-02-12):
又是我的也有   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