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 花屏 时好时坏

楼主(2013-08-22):
客户一台2217V+ 开始以为是屏线问题,换了好了十几分钟又照旧花,说明不是屏线的问题。放了一两分钟后自己又好了,郁闷了。换了个通用驱动板屏还不亮了,更晕。又怀疑屏电路有问题? 可是屏电路出问题偶搞不了,还请高人指点指点,谢谢了。

有时正常,会突然闪屏加花屏(渐变颜色),排除电脑显卡及视频线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23 13:47):
后来在屏电路上发现R35的电阻烧黑了,且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拆下来后测还有130多欧。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 我自己找了个1K的电阻装上,用了一会还是有这种现象。

补充内容 (2013-8-23 14:03):
怎么把图片搞上去啊,好给你们看一下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呵呵,我有一台2216s和你的症状一样,也没找到办法,老兄如果修好了,通知哥们一声,这个显示器弄的我也头大!

网友:
你都排除了就只有屏问题了

网友:
你把屏电路看看,看一下R35是多大的阴值。

就是偶的AOC2217V+故障图片

网友A:
2217v+用的是三星的屛吧,应该很容易找到阻值多大的哇

网友:
我网吧好几个这种问题的了,忘高手修好后告知原因啊。是在不行就换个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7v+用的是三星的屛吧,应该很容易找到阻值多大的哇

对,是三星的屏,可我手上没有和这个一样的屏电路啊,我有个三星的也是22的,但上面的MCU不本样,我也找了,这个三星屏上的R35电阻只有330.我也把它拆了装上去还是一样的,对了,我还拆了个302,屏根本不显示,看来是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