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制作MAC OS_X U盘系统

楼主(2013-08-22):
      图文并茂制作MAC OS_X  U盘系统

    好久没有发帖了,今天手把手教大家怎样制作MAC U盘系统。
准备工作:
        1:一个容量最小为8GU盘(建议用好点U)
        2: 下载Mac os x 10.8.3 镜像,格式DMG。镜像大小
        一般在4G左右(按需要版本自行下载)
        3:一台带正版苹果系统的苹果笔记本(PRO AIR均可)

准备工作完成开始下面是制作方法。
进入苹果系统把提前下好的Mac os x 10.8.3 镜像文件考入苹果系统的桌  面上,(考到桌面是便于查找)这里注意一下,普通U盘默认格式是FAT32格式的单个文件大于4G是不让拷贝的。建议改成NTFS格式。或者用移动硬盘拷贝。

点击屏幕作上角前往——实用工具

点击打开磁盘管理软件

插上事先准备好的U

点击抹掉——格式改成Mac os 扩展(日志式)

名称随便填写——然后点击抹掉

抹掉完成后观看一下名称是否改变,以防没有抹掉U(同等于格式化U盘)

把桌面的镜像点击拖入磁盘工具——点击磁盘工具左上角的显微镜标志验证(不验证会在制作过程中报错,导致制作失败,出现验证失败证明你的镜像有问题)

继续往下看接2楼

补充镜像下载地址:http://soft.macx.cn/soft5134.htm

做个苹是下用U盘装WINDOS教程实用点吧,还有一个苹果下虚拟机的安装方法!
MAC OS X 10.8.3系统下载 的地址有没有?
MAC OS X 10.8.3系统下载 真正的地址哪位有啊??我下的都不能用啊 能不能把下载的地址发出来啊
有用

网友:
                             接一楼继续

点击磁盘工具里验证成功的镜像拖入资源盘——再把U盘拖入目的磁盘

拖入后点击抹掉。此时会提示更改需要输入密码,没有密码可以直接点击好跳过,要是有密码需要填写密码通过验证,才能进行下一步

最后就是等待U盘制作完成了。

完成后充电电脑测试U盘是否制作成功。

重启按下Option选择橙色的盘符,点击回车就OK了看下以下界面就证明你的U盘制作成功了。

                                                   制作人:无极性电容

网友:
谢了,非常有用。

网友:
是的。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哈哈大师有一经典作品

网友:
无私奉献啊,正愁呢

网友A:
最好再做一下PC下的U盘制作教程。这个比较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做一下PC下的U盘制作教程。这个比较常用到。

有时间我会传上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DMG文件转换为ISO文件就ok了

网友:
不错啊,正愁没有光驱怎么转苹果呢

网友:
楼主辛苦,苹果 已经完成。最好能够再把制作双系统的步骤上传一下,万分感谢。似乎只是在做完苹果系统以后,分出一个区,再把WIN7做进去,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想问一下,把苹果的DMG修改成ISO后用软碟通烧制U盘,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网友:
怎么在官方找不到 MAC OS X 10.8.3系统下载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
有没有制作os x+ win7  u盘双引导的方法啊

网友:
MAC OS X 10.8.3系统下载  真正的地址哪位有啊??我下的都不能用啊

网友:
MAC OS X 10.8.3系统下载 的地址有没有?

网友:
正需要这个,镜像地址发一个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