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96s 19寸LED显示器电压正常,开机显示无信号就灭了

楼主(2013-08-22):
aoc e996s  19寸LED显示器电压正常,开机显示信号就灭了,灯管是亮着的, 换用通用驱动板后,连上按键板,按下开关时,显示器灯管不亮,不接VGA 线 电源指示灯会从蓝色变成黄色,接VGA线,指示灯一直是蓝色,请求高手这是什么地方的毛病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这个通用驱动板里刷的是普通19寸屏的程序,

网友:
程序可能性级大,,,楼主可以刷一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