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开机跳1.5在跳1.8最后跳到2.2都不显,但接键盘大小灯可以亮

楼主(2013-08-22):
华硕K42J开机跳1.5在跳1.8最后跳到2.2都不显,但接键盘大小灯可以亮,外接也不显,板号是K42JR MAIN BOARD,独显四个显存,显卡做了显存也做了,以前被别人修过显卡的,好像是说没修好在给我的,本来看到这样的现象是打算换个显卡试试的,但怕别人做了手脚,就没换,大家帮忙分析下,除了显卡的问题还会有什么问题乐?

网友:
想问下看,这机器有几个BIOS的,好像io上面up7706是BIOS嘛?这个up7706发烫烫的烧手,这正常嘛?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BIOS不知道这是什么个芯片,或者是新款的BIOS?

网友:
UP7706 只是个8脚的线性稳压IC 最大调制电流3A 与这个无关的,,, 你先下个BIOS刷一下,, 如果不行你看看是不是屏或屏线坏了,,,  还有显卡芯片的LVDS部份烧坏同样是不可以显示的 或者显卡没做好到屏上的信号不是完整数字信号 不花屏就会不显示,,很多方面查下吧  K42JR 我修过几台了~`

网友:
但那个7706好烫也正常嘛?bios我刚刚刷了3个都没用,屏跟屏线应该没有问题吧,外接都不显应该跟屏跟屏线没有关系,在说我换了屏试了,我这没有屏线,LVDS在主板的那块?我想换个显卡但怕别人做了手脚,因为这机器是被别人修过的,修不好在给我的。你修了几台都好了嘛?都是什么问题乐?

网友:
热就不正常

网友:
电流跳变正常,显卡坏了

网友A:
显卡的可能大吧,不过你觉得把握不大的话,还是别换了,被浪费钱了 直接换主板去吧,交换也就400-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可能大吧,不过你觉得把握不大的话,还是别换了,被浪费钱了 直接换主板去吧,交换也就400-500

我没有打算换显卡,万一换不好就亏了。明天在研究一下,不行就叫他换板了

网友B:
bios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这种问题只有换个显卡试下啊 ,就算不行把显卡留着以后用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呵呵,我都刷了3个了都不行,你有这种bios?麻烦上传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只有换个显卡试下啊 ,就算不行把显卡留着以后用也可以啊

要定显卡,客户等不了,没办法,今天没好也只能把电脑给他了

网友:
看电流跳变 我感觉是显卡  不过没修上有点遗憾

网友:
K系类的BISO很容易出问题,换个BISO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内存槽贴纸上的版号是什么?

网友:
显卡本身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4-07-08):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情况的。。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