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双BIOS的主板,,急在线等

楼主(2013-08-22):
双BIOS主板只放一个BIOS能开机吗?技嘉 GA-MA-770 S3

受到警告 2#

网友:
新手不能帮人,但还是帮你顶个帖子吧  不让它沉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顶一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开机报告错误进不了系统。我验证个2个主板
你看看

网友:
顶起,共同学习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刷一下BIOS就行了,主BIOS坏吧

网友:
把主板上标M字母开头旁那BIOS的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一个主BIOS      另外一个是备份的,,,最好给他装上去

网友:
主从两个bios,主位置必须装。

网友:
兄弟 你那板子一BIOS可以亮机的/BIOS固件25L8005M2C  刷新F3版本的吧

网友:
可以只放一个BIOS芯片,放在那个M_BIOS标识的位置上。B_BIOS属于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