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主板PH67S-C43 (B3)无法引导硬盘启动

楼主(2013-08-22):
    一块V星主板,型号PH67S-C43 (B3),板号MS-7673 Ver1.0。
    用了一年多了,某天突然遇到一个问题:系统自检啥的都可以过,能进uefi的图形Bios界面进行各种操作,刷bios之类都行。但就是无法用硬盘、光驱、usb量产的硬盘、光驱等作为第一引导盘,引导后显示器上就在左上角有一个闪烁的光标,进不了系统。但并未死机,可以用Ctrl+Alt+Del重启。
    但如果将uefi的shell引导界面作为第一引导,能进入uefi的shell界面,也能像DOS那样用命令操作。但小弟对这个shell是一窍不通,只是百度了几个简单命令测试了一下。应该怎么搞却搞不来!
    回过头再来看主板,上面看不出任何电容鼓包、元件损坏等硬性故障,四相供电的灯也都亮着。遍寻度娘答案,换硬盘、换插槽、主板放电、刷bios等各种折腾之后,最终还是以换主板收场。
    小弟初学乍练,感觉这个不像是硬件故障,但对这个Uefi Bios是一头雾水,求大虾指点!

网友:
小白白帮你顶贴了  不要让它沉了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换一个南桥试一下,不认硬盘也可能是南桥的SATA模块出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南桥试一下,不认硬盘也可能是南桥的SATA模块出现故障

硬盘都能认的,启动项里都有,就是不能引导。

网友:
我有一块V星老主板,也是死活不能从硬盘启动,不过可以用光驱驱动,怎么也搞不定,后来放弃了。

网友B:
刷下bios,找到主板说明书,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找到主板说明书,仔细找找

从官方网站下载了各种版本BIOS刷过了的,无效!

网友C:
你有没有试过USB光驱引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试过USB光驱引导

这倒没试过。手头没usb物理光驱,只有U盘量产的,确定不能启动。
但话说usb物理光驱能引导,接下来该怎么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倒没试过。手头没usb物理光驱,只有U盘量产的,确定不能启动。
但话说usb物理光驱能引导,接下来该怎么 ...

这是BIOS设置的问题 BIOS里面有个EFI选项可扩展固件接口把这个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