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自动上电

楼主(2013-08-22):
或IO故障一样,接下来怎么查,没遇到过,呼呼,请解答啊!!!

网友:
IO的问题比较多,先查开关到IO,S3到IO,IO到绿线

网友:
短接开关针4秒,看能不能关机!替换绿线链接的零件!

网友:
io的问题。。。

网友:
短接开针几秒 能关机 则正常

网友:
短接开关4秒,看能否关机,如果不能关机的话。首先检查,绿线到IO的的元器件是否有短路的,注意CPU没供电和不装cpu也会导致无法关机的,

网友:
查绿线到IO相关电路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但是没有图不好查找

网友:
没招了吧~~~~

网友A:
华硕 P5KPL SE  修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 P5KPL SE  修过没~

修过

网友A:
有没有通病 我这个 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通病 我这个 不跑吗

没有。要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