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e 电源故障

楼主(2013-08-22):
故障现象是通电5VSB、PS-ON都是0V,拆开外观检测首先保险炸了.测量18n50损坏,换上k20A650U.检查完毕,准备通电测试,保险管处串25W白炽灯泡,通电后灯泡一闪就灭,说明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测量5VSB正常,短接绿线黑线,同时串的白炽灯一闪一闪的(比较亮).电源风扇不转,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一亮一灭说明正常,如果常亮就短路

网友:
串接25W灯泡小了,换60~100W试试。25W灯泡电阻较大,压降多。

网友:
25W的太小了,换大点的,或是直接换保险上电!

网友:
又学习了 ,以前只知道串60W以上的灯泡,现在知道了小的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灯泡功率太小,换大的试试。如果带主动PFC的话,灯泡会常亮的。

网友:
都确定没有短路了 还给灯泡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