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I5的主板电流跳变

楼主(2013-08-22):
郁闷的修机,板号LA-7981P,之前触摸板下面的按键位置进了点水,开机都正常,就是触摸板的右键不能用。清洗后,可以正常,因为右键不太灵活,所以又拆机更换个按键,右键一点不能用了。 再后来悲剧了,开机显示完LENOVO LOGO后就关机了,然后就开不起来了。 去掉其它的外设,只接主板用可调电源看到待机电流在0。01--0。。08间跳动。 哪位高手指点下何故? 在线等待ing

网友:
请问你清洗是用什么液体清洗,这个地方应该注意,还有是不是装机时碰到哪个小元件了,仔细扫描,一般会发现问题,如果还没好 可能就只能老老实实按修主板步骤来了

网友:
仔细检查进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