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GS600电源 故障

楼主(2013-08-22):
紫5V有    PS-ON只有2V它接到了一个14脚芯片的第4脚上面   也只有2V出来,   请问下这个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跑了一下电路,从A到B在到C都只有2V
不知道这种好电源只有2V就可以启动还是这些电压不够才启不动,请高手支支招

网友:
你先搞清楚那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sitronix
st9s429 -14
fk679
t1145
这是那个芯片型号

网友:
请问下哪位师哥有这个芯片的参数

网友:
st9s429 -14这个是芯片的型号,监控电压和过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这种电源好像不太好修,我上次碰到一个修了好久,换了好多个零件,刚正常了,插上主板试机,马上就听到“嘣”的一声,直接冒烟了,我火了,直接给扔了。

网友:
电源好修修一下,难修的就算了,电源里的东西太挤拆装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