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2):
台式机:按下电源开关电源及主板CPU风扇动作,系统不启动,BIOS不加载。
经查:电源只是3.3V电压很低,其他正常。拔下主板电源插座,空载启动,电压都正常。(世纪之星 水星ATX325 芯片:TL494和LM339)
求助:请老师们指点问题出在何处,从何处下手检查及修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其内部各个电解有无鼓包、漏液等异常出现再说吧。

网友:
先确认是电源输出就低,还是被拉低了。如果是拉底,那么相连的元件都有可能,排除吧

网友:
电源不接主板,短接主板插头14和15脚,电源风扇转,测量各输出端电压正常,包括3.3V,测量板子上的LM339N各点电压时,6脚为0V;分别测量4脚、8脚、10脚时,风扇马上就停止了,重新短接14和15脚,仍可以启动,但是将插头插到主板上,启动电源测量各输出端电压,只有3.3V电压在1V以下。是否可以怀疑LM339N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