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的试题,看看你能考及格吗?

楼主(2013-08-22):
笔记本信号级维修试题

考生姓名:—————

一:填空题( 维修知识点)
1、 最少写出六种常见的代工厂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的方法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判断EC是否处于待命状态的重要测试点是
4、判断SB是否处于待命状态的重要测试点是
5、在实际维修中示波器测______________信号来判断FSBCPU
6、实际维修中示波器测_________________
7、在维修广达的板子中_________测________信号一般可以认为板子的主供电正常(除了
8、在实际维修中,经常要用示波器测
9、示波器判断SB自检过内存应测________________。
10可以判断出EC正常读取电池信息。
10、ACP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_____________,C1~Cn状态是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____________,平台复位的测试点在_____________;CLK测试点在

13、上电保护的原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有铅的熔点为_________;无铅的熔点为____________。

15、LED的开启条件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IBM机型里,3VSW产生的条件有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检修不过内存时,通过测___________信号可以判断北桥开始对内存进行控制和校验。
18、进水机最容易损坏的元件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信号填空题

1、 ACIN是_____________;ACOK#是________________;-EXTPWR是_____________。
2、 BATT_TEMP________;BATOVP是______________;ADP_I是________________。
3、 FORCE_OFF#________;ACOFF是__________ OCP_OC是
4、 DPRSTOP#是____________;THRM#是_______________CPU_STP#
5、 BATLOW#是_____________;LID#是____________;3V
6、 FSTCHG是______________;SHUTDOW是____________
7、 PLTRST#____________;ADS#____________
8、 SMB_CLK、DATA是____________,,PSI#____________________。
9、 SKIP#_____________;.三:可调电源题:
1、待机电流0.000A考虑__________;5A考虑________。
2,小幅度的波动了下,这一现象传给你的
讯息是3、 左右不动,你主要考虑故障范围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左右不动,你主要考虑故障范围是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上电后电流一直往上跳,并没有往下反弹的跳变,如0.4-0.6-0.8-0.9-1.1-1.3-1.5……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这是抄袭啊!“我是刚来的”早发过了

网友:
怎么填写啊

网友(2013-10-09):
这个是版主 我是刚来的考他徒弟的试题 怎么你也发了一份?你答出来多少了?我是不行 基本都搭不上来

网友:
  附上答案就还好了    楼主传个答案吧 学习一下。

网友:
期待答案啊一题都不会啊新人小白

网友:
是呀,你这个不是明显盗版版主的测试题么

网友(2014-01-01):
我觉得答案不一定要写的事一致,只要答出大致意知道怎么去判断怎么去测试就行了,没必要在乎字眼上的功夫。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对我们积累经验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裸板后看外观是否有氧化的,看外设接口有没有短路  之后换南桥

网友(2014-05-10):
有时间我也来测测,看看自己掌握的怎么样啊

网友(2014-07-04):
好多答不出来呀~~~~~不及格··哎

网友:
看见理论我就头痛,估计要交白卷了

网友(2014-08-14):
这样看来我们都是小小小小小小小白啊

网友(2015-08-1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7493-1-1.html这个13年就有版主发过了

网友(2015-10-09):
恩,有点意思,我默答了下,估计能及格

网友:
除了第一题,我其它都不会!

网友(2015-11-19):
楼主,分享一下答案啊。新手很多都不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A(2016-10-15):
这个试题很有重点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试题很有重点针对

恩,如果可以全部打上来说明理论不错,如果有很多不会的,那就学习一下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