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师傅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22):
今天修到一块板,测到有一个CPU供电上管击穿,果断换掉,换了一个之后又冒烟,于是把3个供电上管拆下,测G极控制电压,发现7.5V,于是又换CPU供电管理芯片,再测G极还是7.5V,有谁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吗?急啊,G极和CPU供电管理芯片中间只连了一个2欧的电阻。

网友:
看一下3,5v的供电芯片

Rngon -6 不看帖,必须扣分

网友: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那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
应该前级后级都要检查吧,12V供电过来,就那么几种情况才烧MOS管的。LZ不把几相供电电路检查完就通电,真心淫才啊!!!!

网友A:
PCB板漏电,从G极到电管理芯片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板漏电,从G极到电管理芯片用飞线

漏电不是电压偏低吗?怎么会反而偏高这么多

网友:
偏低是对地,偏高是漏电点附近有+12V而偏高

网友B:
最好把上下管都换掉?换的管子功率不能少于以前的,你换了管子以后,测一下还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板漏电,从G极到电管理芯片用飞线

电源管理芯片跟3个场管g极相连的引脚测过都是7v多  你说g极跟管理芯片飞线  那还不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上下管都换掉?换的管子功率不能少于以前的,你换了管子以后,测一下还短路吗?

不是短路问题,是3个上管的g极电压7v多 偏高太多了  一换上管就烧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台式主板的话,7V电压应该是偏低,不是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台式主板的话,7V电压应该是偏低,不是偏高。。。

台式机主板上管g极7v还偏低,你是新手?

网友:
查看一下那个电容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
看下是否反馈电路有问题

我也同意这么做

网友:
你把上管拆了,反馈得不到电压,会使上管的G极电压过高。如果你换了供电管理芯片,就把上管装上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