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u大师U盘装系统——安装ghostXP系统教程

楼主(2013-08-22):
一、准备
U盘一个、启动U盘制作工具——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GHOST版XP系统。
二、步骤
1.使用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将U盘制作成启动U盘
2.将U盘插上电脑,从U盘启动电脑,进入U盘菜单选择界面,可以选择【01】【02】【03】进入WINPE系统,这里选择【03】,如图:

3.双击运行“u大师一键还原备份系统”工具,单击“浏览”,找到刚才准备好的.gho文件,如图:

4.选择好gho文件后,选择系统安装目录,点击“开始”,如图:

5.在提示框中,单击“是”按钮,接下来系统的安装将会自动运行,如图:

网友:
用过  挺好用的

网友A:
支持一下,虽然我都是用电脑店的。。。。。。。。。。。。。

网友B:
通路货,这里应该弄点硬件知识

网友:
嘻嘻,确实 u大师是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虽然我都是用电脑店的。。。。。。。。。。。。。

嘻嘻,其实u大师比较好用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路货,这里应该弄点硬件知识

恩恩好的,谢谢你的支持和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