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联想g450怪问题啊求思路

楼主(2013-08-22):
问题是这样的!!!!键盘触摸板不能用!!!!!!!但是把屏合上应该就休眠了吧!!!合上打开都能用了!!重启又不能用了!!合上屏再打开又能用了~~~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思路在哪里啊!!!!

网友:
检查一下io芯片

网友:
我去 啥大不了的事呀,这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改不了设置就重新装系统

网友:
我去 又是你 找内存复位信号的就是你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Y450的,不过比你好一点,是进系统之后,触摸板使用起来很卡,注销下,就OK了,换了OK,南桥,都没有好

网友:
是滴是滴!!!我不再潜水了!!!!!这个问题我大意了~~~拆机一看原来是进水了!!我去~~~~!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