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好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3-08-22):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
计算机系统,基于其自身特点及性能要求,与其它电子产品如彩色电视机等家电不一样,它是软硬结合、人机交互、声像一体、自动化控制与采集、无线传输、远程互访、局域互联等的集成系统。尤其是移动计算机系统------笔记本电脑的出现,更突显出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思维提出了全新的考验与要求。高科技高技术高性能致使这方寸之间表现出令人欣喜若狂和无限发挥与遐想。它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和方便,效率最大限度的提高,也由于它使我们立即感觉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但是,不管它的技术多么先进、成熟,工艺多么良好,它总会时常出现一些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我们很荣幸成为能够解剖这种高科技高技术产品的一个群体,笔记本电脑的生命与这个群体的存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也为能够挤身这个行业而欣慰。
     现在有很多有志者想从事笔记本维修这个行业,但总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途径切入进去。尤其是对当今良莠不齐的培训机构或学校抑或为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更使众多笔记本维修问道者迷茫而不知所措。有人或提出现在的所谓培训机构十之八九为以骗钱为目的,至使我们难以对自己理想的导师进行抉择,造成目前的这种情况实在悲哀之极。
     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者或入门者如何来面对当前的情况,我们又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或是以什么样的自身条件才能更好更快的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呢。首先我想以要进入笔记本维修行业所必须的自身条件来谈谈我个人的观点。仅仅是个人观点,有不中肯之处,请大家见谅!
笔记本维修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只掌握一些一级维修的基本技能,也就是备件更换级维修;另一种是对自己要求较高,想真正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笔记本维修人员,不论什么故障现象都能进行维修,对维修有清晰的思路,是一个真正的笔记本维修工程师。对于前一种人员可以不用再往下阅读后续内容,这些内容只针对后者。

计算机组成原理

     这一部分对于初学者来说既感陌生又顿觉似曾相识,其实对一个要在将来真正地掌握笔记本电脑维修这门技术的人来说,这是一门必修课。当然对于那些只要求掌握笔记本维修初步技术而不进行真正维修的人来说(根据自身情况不同,这类型的人也为数不少),这步完全可以跨越。
     对这部分的了解要求我们掌握计算机的简单组成原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计算机里的地址、数据、控制信号的含义及作用。CPU是怎么来查找设备的。计算机的架构,计算机总线,CPU前端总线,PCI局部总线,ISA总线,LPC总线,I2C总线,SPI总线的简单工作原理。尤其是它们的信号组成,及相关的指令周期实现所需信号。只有了解了这些初步知识,在维修时我们才能做到完全跟踪信号。
     另一方面,我们要对系统中各个速度不一个的部件及备件是如何通过各自的总线与CPU来传输指令及数据的。这些部件及备件有I/O,有基于PCI的各种功能卡(如声卡,网卡等),有基于AGP的显卡,还有各种端口如串行口或并行口,有USB,1394接口,有PCMCIA控制器,有CD-ROM、HDD、KB等。我们要掌握这些设备是如何由CPU来寻址的,其间又与那些总线那些信号有关系。
有了以上这些基本的计算机基础,剩下的就是如何来面对电路了,也就是说那些相关的信号,及总线是如何在电路中实现的。要实现通过总线(当然是由总线相关设备发起,如CPU,CHIPSETS,I/O,EC,MEMERY等)来实现数据传输,不需要其它的环境和条件又是什么?如电源,总线接口,总线控制与代理,总线驱动,命令及各种状态的转换,还有如何布线(这不属于我们该掌握的范畴)。也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掌握相关的电路基础,我只说电路基础,因为我们是初学者,所以我也只提我们要切入到笔记本维修技术上来,为方便我们学习,应该要掌握那些基础的电路知识,才能使得我们在学习中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是我下面所要说的有笔记本有关的电路基础知识。

入门必须掌握的电路基础知识

     首先:对电阻的作用及相关电路必须要有深刻的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计算机主板的很多地方(特别笔记本主板)要实现模拟量的采集,如对适配器或电池电压的采样,对适配器电流的取样,信号的传递,信号电平的转换,各芯片的偏置与补偿等等,都需要电阻的参与。如下图中的电路,作为笔记本维修工程师,我们要对下面这种简单的电路进行分析判断。笔记本主板一旦出现故障大多不是特别疑难,下面这样的电路出样异常是很多的。

在维修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要知道基某个点、某个信号的正常状态,就如右边电路所示,我们首先会知道ACIN这个信号正常的电压是2.3V。在判断这个信号时,如果我们测得不是2.3V,则很明显故障的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电阻电路,否则我们将寸步难行,这是学习笔记本电脑的第一步。在进行电路学习前就开始着手所谓的换屏换高压板换键盘至少我认为是不科学的。最终也只能是一知半解。

   其次:对电容电感元件的正确掌握与了解。电容电感元件在笔记本电路中的应用电容相当灵活而电压的作用更加单一。所以我们主要对电容元件要认真掌握。根据电容的特点,它可以在笔记本电路中实现平波滤波、延时、定时、耦合、自举、电荷泵电源、补偿、振荡等。电路中当它与相应阻值的电阻一起实现对某个信号进行延时用来生成一个代表某种状态的新的信号是屡见不鲜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必须要一眼看出来这个电容实样的是什么作用,最终产生这个信号又是什么功能,达到什么目的,特别是当这个电容失效后会导致什么结果。这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我们引起重视。
如下图是某机EC/KBC电源好信号的产生电路图,它就是利用电容C9来实现将+V3A来延时达到产生电源好信号VCC1_POR#信号的目的,其上U14是用来整形用的。VCC1_POR#这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这个电路的终极作用就是在时间上将+V3A与VCC1_POR#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利用这个小小的电路,实现了+V3A与VCC1_POR#之间的时序关系。

为什么要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呢,对初学者很有可能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电路的真实意图,也正是有了这个电路,才使得需要这个电源+V3A和代表这个电源的电源好信号VCC1_POR#的EC/KBC能够正常工作。如果因为C9的异常而使得+V3A与VCC1_POR#没有时序关系,则EC/KBC将不可能会正常工作,也就会使得机器根本不能进入待机状态。
如果没有此等经验的人,当机器不能进入待机状态时,在测试了+V3A与VCC1_POR#电压后(它们电压相同),很多人便开始更换EC/KBC,这就使得我们在对此故障的维修时开始走弯路,甚至最后将此板报废。
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和要求,欲速则不达。要想真正达到一个高的维修层次,对电阻电路的清晰掌握是必须的。一定要记住这种简单电路的在笔记本电脑中的作用与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在学习之前,必须要询问施教方能否针对这样的电路有深入的讲解,而且是针对性较强,一定是与计算机电路相关。或者说在求学前自己找找相关的电路基础书籍先行研读,这样在自学或是拜学时就会感觉不吃力。
    第三:对运算放大器的正确理解。运算放大器或电压比较器在笔记本电路的应用相当灵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损坏会出现一些疑难故障,这也正是普通维修人员不能突破和掌握的知识。它们的作用表现在比较,放大,振荡,延时,整形等等。笔记本里面的识别信号产生电路,电源好信号产生电路,信号的转换,电荷泵电源,阻抗变换(电压跟随器),电压的检测判断等等,都可以由运算放大器或电压比较器来实现。要真正成为笔记本电脑维修能手,运算放大器是必须掌握的。而且我们要掌握的运算放大器的原理不能仅仅局限于运算放大器工作在非线性的应用上。
如下图就是一个电源适配器识别电路。利用运算放大器工作在非线性区的特性,由适配电压+VADP通过运算放大来生成ACIN。由这个电路限定适配器的最低电压,只有当适配器的电压高于某一个幅度时,才能产生ACIN信号。后续电路才能继续工作,否则整机是不能工作的。

下面这个电路则是运算放大器作为线性放大的典型应用。

此电路将来自EC/KBC的EN_FAN信号输入给运算放大器的同相端,由运算放大器作同相比例放大后再去控制Q7的导通程度,从而生成由EN_FAN控制的系统冷却风扇的电源电压FAN。也就实现了EC/KBC对风扇转速的控制。
经常有一部分人在处理风扇不能启动时无从下手。就是对这样的电路不了解,更换运算放大器,更换三极管后就无所适从了,只得将FAN直接接成+5V电源而使风扇常转,这样不仅使机器的噪声增大,同时也会降低风扇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有些被人维修过的机器,风扇是常转的。要做一个完全合格,严谨认真的笔记本维修工程师,这样的方法是不能采用的,首先是对行业规范的违背,同时也是对客户的极端不负责任。
在笔记本电脑中,像以上这样的单元电路还有很多,这里也只列举了其中的小部分。它们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元件组合实现的。应用灵活且广泛,但是我们只要掌握了它们的原理,不管怎么千变万化我们都能抓住笔记本设计人员的思想及意图。从而更能灵活的掌握笔记本的维修技术,维修思路也会更加宽阔,学习时也就会达到举一反三的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挑选培训学校时,必须要对培训学校对这方面的知识是否有适度传授。如果这些最基本的知识不能让学生掌握的话,最终毕业出来也只能成为一个纯经验的维修人员。纯经验的维修人员他对故障的处理能力是非常局限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有实力有水平的维修工程师,就不要立志成为维修经验主义者。
此外,在对培训学校进行考查挑选时,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被学校豪华的外表、规模和精彩的介绍所迷惑,要看学校的真正内涵,是否有真正的技术,教学态度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笔记本维修技术老师,不但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表达能力也要强,而且必须有丰富的维修实践经验。否则教出来的弟子也将是理论和实践脱离,依旧脱离不了经验维修的怪圈,是没有多大前途的。将来的维修技术提升会有很大局限性的。
对于要希望靠自学的朋友来进入笔记本维修行业或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我认为大家可以参考以下方面进行基础电路方面的学习。且本人认为这些知识是应该要弄清楚,而且是特别清楚才行。为方便大家自习,现我列出以下纲目供大家参考:

1.电阻串联,并联,混联电路形式及总电阻的换算;

2.如何计算串联回路中的电流,并联回路中各电阻的电压;

3.电容的主要特性是什么?电容上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4.双极型三极管的特性,及单管放大电路;

5.MOS管的特性,它们产生沟道的条件是什么?

6.运算放大器与普通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

7.D触发器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有那几个信号端子?

网友(2013-10-21):
    不错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2013-11-21):
谢谢,很好,对我这样的初学者帮助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