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人的联想B450 独显主板

楼主(2013-08-22):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B450就是发热厉害,后再开机就无显示了
单机测试开机电流有跳变 到1.4A左右不动 屏无显示,下BIOS电池 单主板测试 不上内存也不报警。多次开关中有一次偶然点亮。于是感觉问题不会太大。
首先怀疑的是显卡
于是加焊显卡装回第一次开机还是无显 感觉不妙 重插一次内存可以开机了 并且可以进系统 运行了一会儿后 再关机再开灰屏马上要显示LENOVO的时候卡住  再开再关有时又能正常 难道显卡加焊不给力 于是取下重做还是一样

唉!这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
发热厉害,看一下散热问题啊,先处理

网友:
那就换显卡呗

网友:
散热是第一步,如果是散热引起的,可以进系统用鲁大娘测一下,如果连系统都进不了,一拿个布,蘸点酒精放散热器上面,强制降温,如果还是进不了系统,那就不是温度问题了

网友:
挡LOGO的话,检查下外设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