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加粉不能擦太干净

楼主(2013-08-22):
今天一台家用的HP M1005三合一机,加粉。在百度上看一下过程,后自己加粉。过程中把刮费粉的挡板用纸擦太干净了,装好后发现鼓转动太吃力,装机不能用。又在百度上看到,要用粉在挡板上擦一点,这样就好了。要不鼓转不动。
百度

网友:
装到打印机上说不定能转动。

网友:
顶一个 这个问题碰到过真烦 刮板都挂坏

网友:
靠粉起润滑作用?

网友:
还有这回事?我以前碰到HP硒鼓转不动的,后来一看是硒鼓螺丝上太紧了,松一点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4-06-16):
这回可长经验了,再灌粉可不擦刮板了!免得麻烦!

网友:
一般换新刮板都要上点粉的

网友:
这样啊,学习了,
反正我从来都不擦,就是拿风枪去外头吹一下,给表面的粉吹掉完事

网友:
这个换复印机鼓,和刮板经常用到。新挂都要搞的粉在挂粉的上。不然转不动。第二次加粉很少遇见这问题

网友:
我一般就是把废分到了就可以了。。。。

网友:
记住了,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我感觉1005的问题很多阿,之前还看到扫描那有齿轮特别容易出问题,会造成扫描错误。

网友:
到处去就行不用擦,尤其的鼓芯,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网友:
还有这一说啊 还真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