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的 求网络高手

楼主(2013-08-22):
a-tplingk  b-fast  c-tenda
a中继了b  b中继了c  现在连b可以上网 连c可以ping通a 但是上不了(ping延迟大 100-200)
这是暂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线再试试看。或者检查插头接口有无松动异常?

网友:
重启下B和C路由,试试
搞两个路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组无线网吧,用一个路由,其他用AP ,稳定一些。再者用tp、fast就尽量不用腾达了,不是一个公司的,多少兼容性差点。

网友:
首先,ABC设备IP地址你要设定好。假设A是192.168.1.1   B必须是192.168.1.2~192.168.1.255内的任意一地址,然后B的LAN口内部IP应为192.168.0.1   然后C路由器 必须在B内的任意一地址才能正确实施真正的全连上网!!!!

网友:
B必须是192.168.1.2~192.168.1.255内的任意一地址,然后B的LAN口内部IP应为192.168.0.1
不懂求解释 b还能有几个地址

网友:
由于各种电器开关发出干扰.路由器与路由器兼容性差别.都会产生断续............各种问题

网友:
没描述清楚,中继是有限中继,还是用WDS中继。如果是有限,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把路由当交换机用,A负责链接网络,BLAN接Alan口,Clan口接Blan口。为了防止冲突,把B,C的DHCP关掉,网段也改了。这样不需要其它设置了。。就可以了!一切只需要在A路由进行设置,可是控制到单独PC。
还有一种就是把B和C当路由用,就是接在Bwan接Alan,CW接BL,这样,就需要在B设置WAN口,可以自动或许,也可以静态设置,和电脑类似。但是注意Blan口的网段必须改,网关也得改,这些我不用说了,如果不会回复下,给你说怎么改。C和B同样重复A和B之间的操作。注意三个网段必须不同。。就这样了。。相信应该没问题。。
至于WDS比较不好办,这个最好是同一品牌,一个型号的产品效果好,如果其它,可能会导致连不上或者网络不稳定。。具体你可以查查WDS设置方法,大概说下,信道要一样,具体还是你百度下。。比较方便,不过不推荐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