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731 ACOK死活不出

楼主(2013-08-22):
菜鸟一个。
为了这个电压弄了3天了,实在没招了,上网求助吧。
原机此IC短路,待机0.03,插上后没管,查资料去了,不一会出味了,一看,大短了。

同型号,代换后待机0.01,不触发。
经查ACOK,0V。
条件:2脚ACIN 3.99
          22脚 DCIN 18.45
以上两个我自认为都已经正常了,可为什么13脚的ACOK仍然是0V?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由于对这个IC焊接不自信,ISL87731换了5个新的了。

网友:
ACIN DCIN正常后会拉低 ACOK#

网友(点评):
不是ACOK#,是ACOK无电压呀,

网友:
2脚ACIN 3.99
         22脚 DCIN 18.45
这2个脚看不明白,或者你来几张图,能看得明白一点,再查下大短的时候电去哪了,一般是去哪烧哪

网友(点评):
原图纸找不着,但这个图差不多。您看看。

网友A:
断开PQ56和PR40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出了,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现在是芯片保护了,你查查别的引脚电压啊,是不是别的不正常导致的不出ACOK。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是我看花眼了还是电路设计的就是这样的,ACOK那个13脚,根本啥也没接,就这样,也没有3.3V,还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PQ56和PR40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出了,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现在是芯片保护了,你查查别的引脚电压啊,是 ...

怎么可能,它相连的东西我都告诉你了 啊,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