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好坏怎么判定啊?谢谢!

楼主(2013-08-22):
台式机电源好坏怎么判定啊?谢谢!

网友:
用电源测试仪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测试仪怎么检测啊

网友:
电源接口24PIN有一条绿色是5VSB知接到一条地线如果好的风扇会跑,,,各各供电也会发出VCC,,在接下来你懂的

网友:
有种工具叫电源测试仪   绿线接黑线

网友:
绿线接黑线,如果风扇转,说明电源一定是好的吗?

网友:
启动后测量电压

补充内容 (2013-8-23 07:12):
测量3.3V +5V  +十二V 5VSB pson  和 pg  百分之二十以内的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你这么答,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需要给相应各组加上假负载,成品ATX电源测试器淘宝上大把,也不贵。
但是要注意的是它功率偏小,有些如带载能力不强的问题可能测不出来,所以最好是自己做。假负载电阻的取值很简单,先根据欧姆定律,算出阻值,然后算出功率。

网友:
工厂专用的设备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请教大大个人如何测试电源负载故障呢(不可能大家都有工厂这个设备吧)

网友:
电源测试仪只能测试电压和PG信号是否正常
请教大大个人如何测试电源负载故障呢(不可能大家都有工厂这个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