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频繁蓝屏的板子怎么修

楼主(2013-08-22):
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求思路,求故障范围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坏了

网友:
每次蓝屏 的代码。来排除故障吧,一般搞了内存,硬盘就没得搞了,报不上价,修不好机,修不亮还得赔

网友:
包括死机、掉电、蓝屏的机器我们的维修原则就是:从供电、时钟、复位一项一项检查,多观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故障。。。这类故障能修好是运气和人品,修不好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