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CK054热敏电阻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呢?

楼主(2013-08-22):
这几天拆电源发现好多用的这个SCK054的瓷片热敏电阻,求教各位师傅可以用别的什么型号替换吗?DSC 7D-15,NTC 5D-9,这两个可以吗?

网友:
你好,我记得听老师讲过电源热敏电阻都是负温度(ntc)只要特性完好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
又学到一招,还没换过,楼主换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一招,还没换过,楼主换好了吗》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呢